宏基4738有时无待机

楼主(2016-12-15):
主板条件正常  就是不出待机  看论坛好多人求助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测不出待机时候的工作条件啊 阻值供电开启等

网友:
pwm电路供电,开启,反映,频率设定,滤波不良等都会造成不能正常工作,你说主板条件正常,都测了什么条件,有没过公共点?

网友:
单纯待机线路不难修的 重点查下PWM相关的原件

网友:
宏碁的 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么说你叫大家怎么帮你呀 什么条件查了 什么没查 都没说清楚

网友:
把查到的数据发上分析分析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哪里不好搞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