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 固始新宇电脑医院 联想g400 进水 不显示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12-15):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时间:2016.11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故障:进水 不显示
维修天气:雨天
.........................................................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接机省略.....拆机省略.......板号 LA-9631P 仁宝代工的 ,一般就是公共点短路也不会出现大短路的,目测发现主板有进水 烧糊的地方 忘记拍照了 本来没想发帖的,上论坛看了下 我这个月好像都没发帖了,打算发一个帖子  就拿前几天修的机器来发帖了,首先打公共点阻值正常,然后就从烧糊的这个地方下手吧,看了下位置号是pu701 上下管和芯片附近都有进水烧糊的现象,既然烧糊了先换了在说,首先换了上下管和芯片 以及块掉了的电容很电阻 下面是图片

   换完芯片后,打阻值无短路 上下管控制级阻值正常 还好我有个一样的料板 掉件的都可以看到 芯片也是料板上的 不然就要发货了, 就开始上电了 发现电流0.70a不动,测试全部大电感电压基本都有,唯独没有集显供电 ,这个内存是低电压内存1.35v的  没这个内存就没换了 直接换个cpu吧  换了cpu后不行 就打算刷个bios的 后来想了想 刷bios还要拆 老麻烦了 还是测下 集显供电上下管看看吧  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 居然没电压  既然没电压  阻值也没短路了 还等什么 就近飞一个b+电压过来  用原机i3的cpu还是无集显供电 什么情况 换我的b815.cpu后电流跳变正常 接屏显示了  进水的机器cpu也坏了 挺郁闷的 哎  反正i3的和b815的也差不多了 就和客户说吧  客户同意换b815和修主板  下面是亮机图片

网友:
为什么CPU会坏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楼主,在县城开店生意怎么样?都有什么业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县城开店生意怎么样?都有什么业务?

县城就那样吧

网友B:
县城 做 都是老客户    很少修路过的

网友C:
一般CPU 烧不了的 是不是 楼主静电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CPU 烧不了的 是不是 楼主静电了

反正cpu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县城 做 都是老客户    很少修路过的

基本上都是老客户

网友D:
现在cpu供电损坏的,好多会烧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cpu供电损坏的,好多会烧坏cpu

cpu供电没怎么修 就是b+断线

网友:
县城 我也想去县城发展

网友:
我也遇到过g400这个位置烧的,结果是cpu,桥都坏

网友:
供电没有烧就坏CPU的 还是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