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B75H2-AM2

楼主(2016-12-15):
客户拿过来说点不亮  我开机式了一下  看诊断卡 是不过内存条  就把客户打发走了  客户走了之后我把内存条擦了擦 还是不过内存  那自己的好内存式了一下也不过内存  但是 有个时候可以点亮  想刷个BISO试一下 但是找不到     谁知道这个问题的 告诉我一下    就是不过内存 但有个时候又可以亮

网友:
找找这主板的内存槽附近有没有芝麻小八角芯片,如果有,拆掉后再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还能亮??我遇到过一放电,一清BIOS就能亮,一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只要能亮过一次就不要怀疑BIOS的问题了,刷了也没用。

网友:
插一下内存的供电 ,SMB总线等等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不亮的时候重点查内存的spd  和两个总线的电压

网友:
我有一张主板是这样的:开机就是点不亮,开机多几次就可以点亮一次,重启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