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闪屏死机的求助

楼主(2016-12-15):
症状:浏览网页或者看视频会不定时发生瞬间的条纹闪屏,有时会全屏灰屏或者白屏竖条纹几秒又恢复,有时就直接死机重启又好了。但是玩游戏从来没有问题,显卡风扇和温度正常!
测试:鲁大师跑分、3Dmark11和甜甜圈正常。显卡驱动更换好几个无效,系统重装无效,主板替换无效,内存重新拔擦无效。
灰屏几秒又恢复的事件记录:显示器驱动程序 amdkmdap 已停止响应,并且已成功恢复。Display 4101
灰屏直接死机的没有事件记录
系统:WIN10 64位
CPU:i3 4160
主板:华硕B85M-Gamer  (替换华擎H81)
内存:威刚万紫千红4G*2 1600
显卡:镭风7850 2G
电源:安钛克VP450

补充内容 (2017-2-5 20:14):
系统换回WIN7 64位,驱动人生安装显卡驱动的2013年的,浏览网页和用视频播放器看电影没有问题,现在只有浏览器看视频偶尔会闪屏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替换别的显卡使用;来看看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显卡自身问题。如果显卡没问题,那就是主板和CPU对这个显卡不兼容。如果是显卡问题,那么就要在灰屏的时候,测量各路信号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内存都换其他机试试

网友:
一样一样测试咯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者内存  或者插槽脏了  要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CPU核显坏了

网友A(2017-01-17):
有时候 越复杂的现象  问题越小      换线试

网友:
有独立显卡与核显无关吧,用核显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 越复杂的现象  问题越小      换线试

线换过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