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 H77S 开机72

楼主(2016-12-15):
映泰HI-FI H77S 开机72如图 有谁遇到过没..BIOS刷过了...电压也正常..走码到72就停了.也能复位...

网友:
如果CPU没问题,考虑下外设芯片。72这个代码在UEFI里面是芯片组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
大神如你所说..下了这个ITE8893E..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转PCI口的吧

网友:
IT8893E是PCIE转PCI口的芯片吧

网友:
嗯…控制两个Pci插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