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5V不开机

楼主(2016-12-15):
ASUS A85V 版号 LA-8224P REV 1.0 不开机 上电 0.9  显卡:N13M-GE1-S-A1 换过CPU 刷过BIOS

网友A:
远程的学员也这么问问题?

网友:
最后测量的时候发现主板背面 CPU底座左下方Q2进水有腐蚀,料板拆了换上OK 成功亮机

网友:
Q2腐蚀  是什么信号引起的呢?  这个看板号应该有图纸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的学员也这么问问题?

我是远程培训里最笨的一个哈

网友:
是什么信号引起的呢?

网友:
慢慢找找,说不定板子有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