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外接显示

楼主(2016-12-15):
华硕X450CC主板 集成CPU 和内存    板载 内存不显示    装内存  外接显示  内接 灰屏    显卡英伟达的  外接会显示是不是显卡是好的?  换屏没有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A:
外接显示显卡也有可能会坏吗

网友:
其实你可以做个系统,在系统里有显卡信息,装上了就不可能是显卡,你要查下lvds信号模块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显卡也有可能会坏吗

外接显示也不能说明 显卡完全是正常的

网友:
刷个bios,,外接显示器,,软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