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

楼主(2016-12-15):
华硕k42d不触发,南桥边的电容也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桥吹了一下不行,没敢加焊三板斧都用不利索,惭愧啊

网友:
查查EC 和南桥待机条件。。不开机最好修了

网友:
还是按部就班的查下触发条件吧

网友:
不出发还是简单的

网友:
华硕,,呵呵,,没图纸,,点位那b玩意耍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