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3A300BS/XF

楼主(2016-12-15):
三星LS23A300BS/XF LED显示器,插电按下开关,白屏,接着白屏慢慢变黑,变成黑屏,以为刷程序能搞定,刷了也一样,逻辑板电压也正常的,现在真心无思路啊,求各位大哥大姐大神们,指点一二
黑屏

网友:
估计屏坏了 放弃吧

网友:
那应当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屏坏了 如果逻辑板上的供电都正常 就放弃吧

网友:
屏上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那就没救咯

网友:
通用套件点下。还是这样就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