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内接白屏

楼主(2016-12-15):
M5010集显内接白屏,北桥换过,量了屏线接口各电压正常,求助各位大师,哪位碰到过啊,还有哪里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屏公共点有没

网友:
原来什么问题啊。这个桥翻新的很多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没屏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一般都是没屏供电啊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具体是哪组呢?

网友:
屏供电3.3V看看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呢

网友:
屏线 正常吗

网友:
屏线正常好的,

网友:
正常的,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