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 有触发不开机维修一例,附送合成纯净ME BIOS

楼主(2016-12-15):
这个机器是同行拿来的,说开机不显。问我需要多少钱!拿过机器上电流表,发现触发到0.002不动了。这肯定是有的电压没又出来呀!上论坛找到图纸!(有图纸了,咱就不怕了,图纸好贵需要10分)拆机后发现果真3.3v 5v的转换电路没有工作,待机电压已经正常产生!  vs电压已经就绪,问题就锁定在了这个susp这个信号上了!  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来的!那好吧先查查ec的工作条件,(条件全部满足,有触发动作基本EC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那就看看时序吧!要有susp这个信号必须要有EC发出的 PCH_DPWROK_R,PCH_RSMRST#,PBTN_OUT#,这三个信号给南桥。然后南桥发出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PM_SLP_A#这四个信号给EC ,在EC这边找到测试点,发现这几个信号均为0V,  ,那么只有3个原因了,一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二短路被拉低了,三南桥坏了无法正常工作。之前已经测量过由EC发出的几个信号给南桥的,就只有南桥的一个3.3v供电,晶振的波形没有测量过了。打开示波器测量南桥的晶振波形很完美,  Q148是给南桥供电的一个转换电路,已经正常工作转换成功,3.3V直送给南桥,问题被锁定在了南桥身上了,原机是sr17e,我的配件盒子里只有sr17d找到卖芯片的问了一下说可以代换。那就上BGA开始换吧!15分钟换好了,触发上电到0.3A自动掉电了,(没有安装cpu,内存肯定会掉电了)装好CPU内存,电流一路跳变直到亮机,(可是开机点亮的很慢。需要15秒钟才能亮!)老鸟都知道的,这个需要把原机的ME替换成纯净的ME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附上我修改过的ME纯净的,给换了桥,却不会修改ME的坛友们用吧!!此机完美修复!  需要坛友多多加分啊!!!!压缩包内有原机备份BIOS。合成后的ME程序。有图说明!

网友:
自己的沙发,图没按顺序排列,不会弄了,文采不好,不喜勿喷!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果然很系统

网友:
思路清晰,这种帖子对我们这些小白很受用

网友:
思路清晰,条件满足不工作就是桥本身坏了

网友:
修的不错 也很直接 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好新的本子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的问题 $ZKN)0%W}G]B)I3H59]K[6F (5).png $ZKN)0%W}G]B)I3H59]K[6F (4).png $ZKN)0%W}G]B)I3H59]K[6F (3).png $ZKN)0%W}G]B)I3H59]K[6F (2).png $ZKN)0%W}G]B)I3H59]K[6F (6).png $ZKN)0%W}G]B)I3H59]K[6F (7).png $ZKN)0%W}G]B)I3H59]K[6F (8).png $ZKN)0%W}G]B)I3H59]K[6F (9).png $ZKN)0%W}G]B)I3H59]K[6F (10).png $ZKN)0%W}G]B)I3H59]K[6F (11).png    学习了 $ZKN)0%W}G]B)I3H59]K[6F (12).png $ZKN)0%W}G]B)I3H59]K[6F (13).png $ZKN)0%W}G]B)I3H59]K[6F (17).png $ZKN)0%W}G]B)I3H59]K[6F (16).png $ZKN)0%W}G]B)I3H59]K[6F (15).png $ZKN)0%W}G]B)I3H59]K[6F (14).png $ZKN)0%W}G]B)I3H59]K[6F (18).png $ZKN)0%W}G]B)I3H59]K[6F (19).png $ZKN)0%W}G]B)I3H59]K[6F (20).png $ZKN)0%W}G]B)I3H59]K[6F.png

网友:
懂时序   修起来 就简单

网友A:
那问题来了,这机子是什么问题?不开机还是能开机不显示?

网友:
ME程序估计论坛很多坛友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来了,这机子是什么问题?不开机还是能开机不显示?

能触发。电流上升一点点不动了

网友:
不过楼主说的时序我觉得有问题,上电只有0。002这明显内存的供电都没出来怎么会有3/5V的转换电压出来呢

网友B:
bios是你自己合成的吗?怎么合成能否给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你自己合成的吗?怎么合成能否给个教程

是我自己合成的,这个发教程的问题还是等我不忙的时候发吧!你需要喝彩你可以找我

网友:
15分钟就换个桥,,厉害了我的哥,,我15分钟也就刚拆下来,,

网友:
非常需要楼主的BIOS,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是【迅维】的么

网友C:
请问楼主,
1纯净的ME你是从哪弄来的?
2只要是同型号的板,都能用你这个BIOS是吧?

网友D:
为什么好多机子合成了N个BIOS就是不行,半小时掉电

网友:
高手,崇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好多机子合成了N个BIOS就是不行,半小时掉电

首先你要确定是由bios引起的掉电!要是别地方引起的掉电,你合成一万遍也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1纯净的ME你是从哪弄来的?
2只要是同型号的板,都能用你这个BIOS是吧?

只要是同板号,你换过南桥开机慢,就刷这个me肯定好!

网友:
15分钟换好南桥  牛B  我脱锡就得10分钟,高手啊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技术牛逼 思路清晰

网友:
技术刚刚的,,,,程序刷了会开机慢吗?

网友:
很有帮助,收藏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同板号,你换过南桥开机慢,就刷这个me肯定好!

请教去哪里搞纯净的ME?

网友:
不错,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去哪里搞纯净的ME?

国外网站有下载的地方

网友:
下次碰到就少走好多弯路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我维修都是靠蒙的

网友:
看贴就知道是个高手呀!!

网友:
没遇到过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7-03-05):
刚刚接一台同样问题的Y510P,放下电就OK了(短接的内存下面的测试点,短接电池几秒没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稳定,目前还没装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技术不错原理好

网友:
楼主这个主板有丝印吗,沒丝印的不好修呀。

网友:
时序掌握的不错

网友:
很清晰思路,多谢分享

网友:
教科书般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分析到位

网友(2022-08-15):
技术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游戏本南桥烧的多 办公本CPU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