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救 苹果A1278 没声音 Windows 显示找不到输出设备

楼主(2016-12-15):
求救  苹果A1278 开始不显示 换桥 OK
开机没有冬的一声        Windows系统   显示找不到输出设备    喇叭打叉
苹果系统检测不到喇叭  求助

网友:
一个是你没插喇叭的接口线   再就是刷个BIOS看看   还有就是测声卡的引脚

网友:
是MCP三合一桥吗,如果是,它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如果 是MCP桥,跟HP V3000 AMD平吧差不多,识别不到声卡,桥坏

网友:
检测不到声卡 就修声卡啊  前提是你要肯定你的桥肯定做好了 要不然会走很多的弯路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