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华硕X550V 板号X550CC rev. 2.0 BIOS 芯片型号

楼主(2016-12-15):
哪位师傅手上有华硕X550V 板号X550CC rev. 2.0 这个主板,帮忙看一下BIOS 芯片的型号,谢谢二修机,不触发,下了BIOS资料准备刷,发现此板BIOS芯片为MX25L4005A,一看容量都不对,论坛上这个型号的主板BIOS容量都是8M的,此芯片才512K,明显不对,但是看这个芯片又没有焊接的痕迹,郁闷了

网友:
中间强刷了一次BIOS,涛声依旧 不触发,找遍了废板最大只有4M的芯片,强刷了4M的芯片到是可以触发了,但是不开机(意料之中)

网友A:
你这个是EC的BIOS吧??八兆的是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EC的BIOS吧??八兆的是系统的。。。

我也觉得是EC的,但是这个主板就一个BIOS芯片的在读卡器插槽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EC的BIOS吧??八兆的是系统的。。。

请问你手上有这个主板吗现在,帮我看看,我的主板标签号是X550VC ,板号是X550CC rev. 2.0 , 主机号是X550V的

网友:
娘的,从网上买了几个8M的芯片,刷上就亮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搞不懂的就是一修换的512K的芯片手法太牛了 ,我竞然没看出来焊接的痕迹,另外就是换这个芯片的逻辑搞不懂

网友:
附上此亮机BIOS

华硕X550CC 集成CPU 独显 板号X550CC REV 2.0.rar

网友(2018-04-17):
现在一般的单个BIOS的都是8M的了 没有那么小的 你看下点位图就知道  华硕没图纸不过点位图也可以看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