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620S 台机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12-15):
机器上电后各电压正常,面板亮橘色的灯,正常的应该白色的灯,不开机,自己店里卖出去的机器,用户机器一两年没有用了,走的时候放在纸箱里放的好好的,回来打开不能开机了,清过COMS,代换过内存,电源,都无果,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真心没法帮你,要说修主板吧,连个主板测量大致电压都没有。我看换板比较适合。

网友:
最新的检查结果,发现U32(NCP5901)DC-DC没有输出,输入有脉冲信号,输出却没有,难道是这个芯片挂掉了?

网友:
这是NCP5901的内部结构图,查PWM有信号输入,EN一直为高电平,供电VCC12V正常。怀疑此芯片有问题。

网友:
呵呵我也有块,后来拆下散热清下灰就好了,估计用不久

网友:
这得好好查查电路

网友:
查查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