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X3 X3P UT40II1 15BFR1 电流0.6A 不过内存 无复位

楼主(2016-12-15):
海尔 X3 X3P UT40II1 15BFR1 电流0.6A 不过内存 无复位

同行发过来的,已经加焊过CPU 刷过BIOS 换过IO  SLJ8E桥还没动

上不上内存 电流都是0.6A左右,WIFI插槽22脚无电压  既无PLTRST  后面就不用说了 往前看

网上都是无图纸 无点位 有BIOS  先不刷 等下看看再说

参考同厂家的 K470P图纸     同厂家的一般设计思路相差不算太大  值得借鉴

没点位 不好办事 只有跑线了  从WIFI插槽22脚开始  实物跑到U6 如下

U6 1和2脚无输入 确定是桥没有输出

继续往前看

点位图 麻烦 节约时间 直接从SYS_PWROK 开始 习惯了这样 也最熟悉这个信号了  呵呵

实物一时半会也找不到 没有标识 也没有测试点   有点郁闷中

只能再往前 从源头找起  先从1脚DELAY_VR_PWRGOOD找

是CPU的 PWGOOD  其实这里只是想确证下  就怕中间再经过什么门转换 电阻什么的  就麻烦了

实物板CPU供电芯片是8296LN  网上也没找到PDF   现在PWGOOD是哪个脚也就没有办法确定了

这里卡住了………………

实物板 反面元件器很少 正面5脚输入与门管子也只有几个 碰运气了  呵呵

如图 还真找到了  8296LN的26脚PWGOOD 到图上这个与门是通的(屏线插座下面一点 没有标识)

1和2脚都有输入  5脚供电3V正常 3脚接地 4脚无输出  4脚正反阻值正常

毫不犹豫 换掉  立马见效果了 如下图

修机不容易  主要靠运气  呵呵  开玩笑了

只等收银子  正好可以抵昨天车子的罚单了

感觉有还点参考意义的 各位就给点分吧  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分了  谢谢谢谢再谢谢了!!!

网友:
没有图是不太好搞

网友:
不错,楼主厉害,图片可惜看不到,刚好我也修到这个机器,我试试看

网友:
没图纸的修起来确实很难搞

网友:
为无图无点位修机加分

网友:
没图纸,我基本修不好

lini3hao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无图无点位修信号,高手

网友:
减速cpu送桥的pg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