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H进水机维修附亮机BIOS

楼主(2016-12-15):
接机时间:2016-12-13
机器型号:sony VPCEH-111T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原因:进水
解决方法:更换待机芯片RT8223,40K分压电阻
维修结果:成功修复,正常亮机
维修过程:
       接客户机器后,询问故障成因,客户说前一天晚上进水,当时正在使用,进水后就关机,再开不起来。报价留机。忙完手头的活后拆机,发现待机芯片部位进水,洗刷刷后,上BGA烘干。

        烘干后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B+对地正常,进水部位电容及二极管无短路或开路,上电,电流0.1A,待机芯片发烫,断电测线性3、5V对地值,发现17脚5V线性对地值偏低为0.006,割开线排查为待机芯片端短路,拆掉待机芯片,对地值正常!

待机芯片为RT8223,手头没有,和客户追加报价后订货!今天到货后装上焊好,打5V对地值正常,确认无误上电,待机在0.017处待了一下就掉到0.0005了,量了一下线性3V5V均没有出来,再看EN脚,无电压,没有开启信号,查开启信号,发现电阻PR4128阻值无穷大,此电阻为分压电阻,图纸为40K,找一相同电阻换上,上电待机正常,按开关亮机,此机维修结束!!

附亮机BIOS

朱。爱新觉罗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学到了很多

网友B:
羡慕有机器可修。真好真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有机器可修。真好真加分

天天有机修,能修好机就是幸福的事!!

网友:
不客气,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学到了很多

不客气,多谢支持!!

网友C:
天天有机修就是好,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天有机修就是好,已经加分!

同感!闲着就体现不出我们的价值了!

网友:
过奖了!!共同学习!!

网友D:
这芯片很常见啊,em=     51125     5112太多了,,

网友:
天天有机修 是不错但是还有还看技术和心态 加油!

网友:
51125可以代换?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芯片很常见啊,em=     51125     5112太多了,

网友E:
不错,进水不是那么好修,要是没图纸就更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很常见啊,em=     51125     5112太多了,,

RT8223,脚位和51125相同,但有的电路不能代换,为省时间,就订原型号了!

网友:
有的电路中能,有的也不行,保险起见,还是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进水不是那么好修,要是没图纸就更难了

那天接了3台进水本,都修好了!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