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IPAD AIR 1474两个背光电感的走线是连接在那个位置的

楼主(2016-12-15):
今天接到一台IPAD AIR 1474故障是背光不亮  ,经检查是L7085和L7080烧坏了,电路板也烧碳化了。由于对电路不熟悉,不知道这两个电感的线路走向,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告知线路走向,谢谢了

网友:
有点的是向电源芯片这边。也就是有点的为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