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 Air A1474背光电感的线路走向

楼主(2016-12-15):
今天接到一台ipad Air A1474经检查是背光电路电感烧坏了,电路板也烧碳化了,由于没修过这种机器,没什么经验也就不知道背光电感的线路走向,请修过这种机器的兄弟姐们们帮帮忙,告知一下L7080和L7085飞线的话该连接在哪个元件上,谢谢了

网友:
论坛应该又点位图的啊 下个点位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点位是干嘛用的?不会用可以看教程

网友:
先打阻值看怎么样。点图需要的

网友:
下个点位吧,论坛上有这个机器的资料。

网友A:
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助

网友:
根据信号找连到哪个IC,有点位图就最好

网友:
有点的那边是向往PWM芯片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助

有点的是向PWM降压芯片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