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 求教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16-12-15):
开机用一会儿 会花屏 伴随吱吱响声  有没有人修过这个机器   机器型号的FX50J

网友:
很多了这板,呵呵

网友A:
内存坏了就修啊,干嘛要屏蔽,

网友:
加焊颗粒应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坏了就修啊,干嘛要屏蔽,

15块钱一个   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坏了就修啊,干嘛要屏蔽,

八颗内存颗粒,修起来很麻烦的。。屏蔽内存可以快速排除故障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静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不可以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