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蓝屏装不了系统 进pe蓝屏 装安装版系统蓝屏

楼主(2016-12-15):
接修一台联想b470笔记本,原故障大短。
换了铁壳mos好了,开机正常点亮。
进系统蓝屏,本以为系统故障。
从装系统,还没装进到pe就蓝屏。
现在就是一直蓝屏。装系统装不了,进pe蓝屏。

换过cpu内存 cpu电源管理芯片,桥。
  刷过bios

有谁遇到过 求指导。。。。。。。。。

网友:
人呢  高手呢 。。。。。。。。。

网友A:
先换硬盘和CPU不行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B:
cpu供电仔细查了吗?

网友:
不会吧,我是没有遇到,你真的认为你换好啦,我之前也修到,也是蓝屏,不过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硬盘和CPU不行还是主板问题。

版主,cpu 硬盘 早就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仔细查了吗?

仔细查了 示波器 没相都看过了 全部正常

网友:
那个谁,知道也不说下,就说搞好了

网友C:
铁壳mos管 的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mos管 的控制芯片坏了

两个都换过 ,还是一样的问题;。示波器每相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机器铁壳容易烧,显卡容易坏,排除下显卡。。

网友:
应该是铁壳问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