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12暗屏

楼主(2016-12-15):
A1312暗屏 主板BL-ON和BL_PWM开启和亮度没有电压,这两个信号哪里来的。帮忙看下

网友:
图纸在这里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PPLE 820-2828.pdf

网友:
看有没有识别到屏

网友:
应当出自于显卡吧

网友:
有图纸对照图纸找下来源就可以哈

网友:
会修不会看图纸?

网友A:
先测量屏上的DATA和CLK脚是否正常,看是否能正常识别到屏,只有认到屏后显卡才会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屏上的DATA和CLK脚是否正常,看是否能正常识别到屏,只有认到屏后显卡才会开启。

暗屏不是识别到屏了吗

网友:
靠经验修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还是要看图纸

网友:
我也一台  安平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搞个苹果暗屏。。搞死人啊,,

网友:
安屏!看着头疼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不是识别到屏了吗

苹果的笔记本的屏的升压芯片在主板上,可以先查一下升压部分。

网友:
先查一下升压部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NyPe9m&id=530724736404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