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tech 223 559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15):
进口焊膏 AMTECH223 559 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用于焊接 一个 用于BGA吗

网友:
BGA也是焊接呀,这个就要通过使用来感觉它们的区别了,

网友:
1.RMA-223-UV为中度活性之松香型助焊膏,广泛使用手机板之SMD返修工艺. 2.NC-559-ASM为免洗型助焊膏,残留物颜色非常淡,有极高之SIR值,建议用于BGA、CSP等球阵焊点返修及补球.——————来自助焊剂供应商提供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