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

楼主(2016-12-15):
30针 薄屏 码片 没有走屏接口 而是走到另一个芯片上了
这种情况 怎么刷码片 不能破坏新屏

网友:
它不走屏接口,那怎么与主板进行通迅,,。

网友:
你找错码片了,在那上面有两个码片,你找和借口通讯的那个就可以刷了,找张坏屏,看看是和那条线通,然后改一个屏线刷就好了

网友:
码片一定是和屏接口相连的,不然怎么和主板通信。

网友:
看主板接口,用屏线刷

网友:
旧屏飞线可以读取码片信息 b156xtn03.1

网友:
哎呀   真心的不太懂。。。

网友:
我换屏都是直接对换码片

网友:
把旧屏的码片对换就可以了

网友:
屏上有8个脚的芯片,换一下就行

网友:
但是新屏换完没有质保了 还不能破坏新屏

网友:
新旧屏直接兑换码片,不然再找卖平的换一块

网友:
吧就得换上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