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不开机,修开机后无触摸,无基带!

楼主(2016-12-15):
我看同学们都在发修机的帖子,咱不发,搞得跟咱没修过,不会修似的!闲话少说,切入正题!
客户拿来的苹果6进水机,拆机,主板接入可调电源,漏电90ma.开机上电到150毫安!主板拆下来,撕掉上面的散热贴,测量后面的电容,发现显示供电正负5.7v的电压接地!正负5.7的电压来自显示供电芯片u1501,这个芯片焊盘,没有灌胶,进水很容易短路,拆掉cpu散热盖!u1501旁有进水,腐蚀的痕迹,直风290.风速6,拆掉u1501,正负5.7的电容,不对地短路,料板拆个,换上,上电还漏电5ma左右,先不管它了,开机试一下吧,接上他自己的屏,可以开机,心中窃喜,。但是会红屏重启,换个屏ok!
进系统以后,完全无触摸!触摸芯片有两个,大触摸u2402,小触摸u2401!完全无触摸了,修u2401,部分无触摸了,修u2401,直接查u2401的工作条件,两个供电1.8v和5.1v!经测量1.8v供电正常,5.1v供电电压没有,经查5.1v出自,u1501,开机就应该有的供电,来时怀疑是不是u1501有问题,换了3个还是没有5.1v!
拆掉u2401,还是没有5.1v电压输出,这个时候开始考虑是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问朋友得知,这个5.1v是在u2401 ,ok的前提下,才有输出,(重点)从亮机板上拆下一个,换上一个以后,开机可以正常触摸.心想这下可以坐等收钱了!
进系统测wifi,测声音,测照相,当测到打电话,右上角一直显示正在搜索,进通用,关于本机,发现无调解器固件,心中一万个....路过!
关机拆基带电源上面的屏蔽盖,拆掉发现ppvccmain电容,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果断,换了基带电源,进系统,左上角的正在搜索,已经变成,无sim卡.............之前漏掉5ma左右,换了也不漏了..剩下的都不用说了吧!
完美修复,坐等交机,图片都在手机里面存, 用手机发的贴,还没搞懂怎么上传图片,闲了,电脑一定补上,
,发个帖子,希望你修道此类机器,对你会有一点帮助吧!

网友A:
加分,请问这段话;开机上电到150毫安!主板拆下来,撕掉上面的散热贴,测量后面的电容,发现显示供电正负5.7v的电压接地!;      楼主是怎么想到去测后面的电容的,那么多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请问这段话;开机上电到150毫安!主板拆下来,撕掉上面的散热贴,测量后面的电容,发现显示供电正负5 ...

测大点的电容,就那么一点板子,一个电容,一个电容的测!肯定有惊喜!

网友:
这下就不会有人说你不会修了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在实地毕业的,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