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USU P8H61M-LX Rev1.00 集显不显示独显能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15):
本人新手中的新手,收客人一台不显示的主机,照例检查电源,擦一遍内存,AUSU P8H61M-LX没有PCI,没上诊断卡,内存拔掉有报警,一长二短,于是上了显卡测试,仍然不显,先把客人打发了,开始上咱们的论坛找办法,论坛给我的帮助很大,学了很多新的东西,刷BIOS,还有一些维修技巧,真心爱上咱们的论坛了,
显示下载了很多这个板子的BIOS,官方的,还有论坛上的,都是没成功,问题依旧,刷了有5~6个BIOS了,放弃了,
然后上表测待机,时序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很懂,就是拿两笔瞎戳戳哈,客人在的时候还能装装B
最厚依然无果,后来开始在论坛看关于此类问题的帖子,都说无集显供电什么的,大概就是吧,测了一下CPU座子附近的管子们,发现有两个是0V的,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吧,可还是不懂怎么下手,
后来看来不知道哪一篇关于 P8H61M-LX3集显不供电的文章,后来楼主还是刷BIOS刷好的,于是有绕了一圈去刷了几个BIOS,我可怜的下载分,没成功,但也不是没进展,集显依旧不显,可独显能出来了!
于是有找了不下10个BIOS,最厚还是一样!我要吐血啊,没下载分了
后来又在论坛瞎逛,有个文章说可以把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一个8脚芯片拆掉,那文章最后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这个哈,于是死马当活马医,拆掉试试也未尝不可,于是·····拆掉,开机,立马点亮,至此,,,不知这个8脚芯片是干嘛的,拆掉会有什么影响没有?》??,不管了,收钱交差,看啥时候来返修了哈
·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位置

切下来的8脚丁丁

正常开机,切掉8脚JJ的主板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希望对正在学习的亲们有所帮助,大神请勿喷绕道哈

chinafix.com.cn迅维网_P8H61-M-LX 1.0备份.zip

网友:
上面的BIOS,一般是能用的,最后刷的能点亮的就是它了

网友:
那个八脚的JJ是什么管来的啊???

网友A:
现在集成的还是不显吗

网友B:
没遇到过为啥拆掉就可以显示,是八角坏了嘛

网友C:
那个八脚坏多,好像是内存那边的

网友D:
这是华硕通病,拆了就好

网友E:
通病了  下次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集成的还是不显吗

切掉后,能显示了,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为啥拆掉就可以显示,是八角坏了嘛

确实是的啊,我也解释不了,大神们才懂,说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八脚坏多,好像是内存那边的

不是内存那边,在EPU那边,键鼠接口后面,位置我都圈出来了,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华硕通病,拆了就好

太好了,以前遇到很多都不懂搞,现在希望多碰到几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了  下次遇到可以秒了

太好了,以前遇到很多都不懂搞,现在希望多碰到几个哈哈

网友F:
這個PU17 NCT3933U 第八腳信號P_GFX_OFSA_10正常為1.1V 若因為這個SMB總線控制的小八腳不良(很常見)
電壓一拉高到1.7V左右或拉低到0.6V左右,跑碼到b2時都會造成內顯不出

网友:
华硕通病,14楼研究深透,佩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這個PU17 NCT3933U 第八腳信號P_GFX_OFSA_10正常為1.1V 若因為這個SMB總線控制的小八腳不良(很常見)
電壓 ...

高人。可是为什么是拆掉,而不是换上一个,拆掉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八脚芯片作用:管理超频和基准电压产生。拆掉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应该是切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人。可是为什么是拆掉,而不是换上一个,拆掉有什么影响没有

例如這個內建顯卡的OFSA電壓的作用是負載變化過大的修正電壓用的,拆掉的話比較容易造成內建顯卡電壓變化比較激烈不穩定,但是現在拆掉的這個元件故障率還比較大,拆掉反而撐比較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