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100M示波器 2G采样比1G采样 看到的细节会多吗

楼主(2016-12-16):
100M的
示波器
2G采样比1G采样的 看到细节会多吗
示波器

网友:
没试过,楼主试了发图学习学习

网友:
理论上是的,好像越好的显卡,越细腻。

网友:
好像记得以前黄老师讲过,是这样的

网友:
频率高时,1G采样可能都失真了,但2G的还是正常,,,

网友:
抓波时,2G采样率比1G的,容易捕捉波形。
当然采样率高的,波形失真2G比1G的要小。

网友:
理论上讲是这样,实际还有示波器的存储深度等一些参数有关。

网友:
楼上说的对,存储深度跟不上也白瞎,就像你采的花很多,也要一个很大的框装进去不是!还有你开几个通道,通道多了采样就下降了

网友(2017-01-19):
那是肯定的。至少单位时间里,采样点多了一倍嘛!这相当于屏幕的分辨率,点越多,图像越细腻喽。

网友:
理论上讲是这样

网友:
价格高的会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