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白条纹是何原因

楼主(2016-12-16):
我妈用的平板,没有进水,刚过保,有摔过。这IAPD是不是有通病啊?好像多好人出现这白条,是不是屏线松了,重插下就好了呢?

平时用是正常的,用大概半小时左右出现白条,但有时候1小时都正常,,,出现白条后,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玩不到一分钟又会白条,灭屏再开又是正常的。。。如此循环。。。不知啥原因,感觉主板应该是正常的,感觉屏也不应该坏,是不是线松的原因

网友A:
看着像屏本身问题,有替换的先试试,前阵子遇见一个IPAD air2 跟这故障相似,直接换的总成液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屏本身问题,有替换的先试试,前阵子遇见一个IPAD air2 跟这故障相似,直接换的总成液晶

平时修笔记本的,IPAD没有屏。。。好像内屏还挺贵淘宝价都300多,如果买回来不是屏问题就亏大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屏本身问题买个运费险不行退

网友:
形容故障的时候重复那么多遍,我也跟着读了....

网友C:
屏问题,我自己就有个IPAD MINI2,大概去年冬天出现这个症状,后来直接不行了,在维修店亲眼看换了个内屏好了。

网友:
mini2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修笔记本的,IPAD没有屏。。。好像内屏还挺贵淘宝价都300多,如果买回来不是屏问题就亏大了

再退吧,那能咋办

网友:
好像斑马线类似苹果手机。

网友:
通病是不是以后换屏,还是容易坏啊

网友:
还好吧没那么
易坏

网友:
这叫斑马线。

网友D:
查下屏的负5.7V电压。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总成。

网友:
  屏幕的问题   换一块屏吧   我有一个苹果手机也是这样的  换块屏就好了

网友E:
这个屏有通病,就是条纹。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我没有修好。直接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有通病,就是条纹。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我没有修好。直接换吧

这个屏很爱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很爱坏吗?

这是MINI2的通病了,这个问题上了央视的12315苹果也没有招回。真是对国人不公平。我前二天还花了380买了个全新全原的屏回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MINI2的通病了,这个问题上了央视的12315苹果也没有招回。真是对国人不公平。我前二天还花了380买了 ...

380是后压屏吧。

网友:
这个屏难道不可以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屏问题,我自己就有个IPAD MINI2,大概去年冬天出现这个症状,后来直接不行了,在维修店亲眼看换了个内屏好 ...

都专职版主了  还找别人给你修机啊

网友:
买屏带运费险  大不了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专职版主了  还找别人给你修机啊

压根不会修苹果

网友F:
你不下手去修  一辈子都是不会修

网友:
平板电脑注定是快速消耗品还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屏的负5.7V电压。

已经换屏换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不下手去修  一辈子都是不会修

说的很对,自己不动手,看是永远看不会的。目前也是正往这方面一点点前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对,自己不动手,看是永远看不会的。目前也是正往这方面一点点前进。

逮住机会就下手干     怕啥   反正都是坏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逮住机会就下手干     怕啥   反正都是坏机器

目前已经购置了点设备,也收了点坏件,已经是打算下手了。

网友:
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