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们给看下这种屏接口叫什么名字,该如何配板?

楼主(2016-12-16):
老师傅们给看下这种屏接口叫什么名字,该如何配板?

网友:
淘宝上买一套万能的就行!

网友A:
这个是电视的高清屏接口, 51P的。。。TB上有

网友:
问马云吧  有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视的高清屏接口, 51P的。。。TB上有

第一次见惠科电子还用这种屏,惠科的驱动板坏的少,大多是高压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惠科电子还用这种屏,惠科的驱动板坏的少,大多是高压板坏。

就这个屏而言,是双8位屏,,,但从这个接口而言,是可以传输双10位的数据

网友:
淘宝有。。咨询卖家就行了。

网友:
这个X宝上是有的

网友:
驱动板是一样的配,只是屏线要配51P的对吗?

网友:
看楼上几位的回答都好专业,表示我还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