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红米1S不同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2-16):
两台红米1S不同故障维修案例

  案例一、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机器型号:红米1S

  故障现象:触摸失灵

  维修过程:

  如下图滑不开锁,判断硬件问题。拆机开始维修。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1

  方框里是触摸屏接口,进水被腐蚀产生绿锈。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2

  原厂防水标发红,说明进水不是很多,主要进水位置在主板上面。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3

  放大镜下观察触摸接口,发现已经短路了,触摸肯定会失灵。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4

  进水的手机,最好不要自己处理,根本清理不干净,时间久了,就会产生许多后遗症。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5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6

  用酒精或天那水清晰干净进水腐蚀的接口,如果进水严重的主板,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主板,幸好这个机器并不严重。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7

  为什么不洗主板呢,在主板上有个降噪麦克风,这个进入超声波清洗机就坏,需要提前拆掉它,清洗完毕再装回去。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8

  清洗完毕,放大观察这个接口没有断线,装机测试。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9

  装机后,症状消失。

红米1S触摸失灵维修 图10

  案例二、红米1S不充电维修

  机器型号:红米1S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

  这台机器的问题是不充电,拆开后比较干净,无进水。

红米1S不充电维修 图1

  正常的充电口,插入充电器下图箭头标注处,这里会有5V的电压。这个机器测量它没有5V电压,判断充电口损坏。(如果有5V还是不显示,那就找小板、充电控制IC了。

红米1S不充电维修 图2

  原厂锡一定要吸掉它,重新上锡。拿下原厂口,温度350,风量小点3~4档就行,几秒钟就可以将其拿掉了。

  新充电口,用热风枪吹,是先加热主板,用镊子触摸焊锡,看到融化了,就快速把新充电口放上去。

红米1S不充电维修 图3

  新接口最好不要用350吹上去,把握不好容易吹坏新充电口。用旋风风枪300度就可以搞定。

  新充电口,针脚没有焊锡,要提前给针脚上焊锡。

红米1S不充电维修 图4

  上完焊锡的样子。

红米1S不充电维修 图5

  焊接好充电口,装机测试。多充一会,用手摸充电头感觉热乎乎的,就说明已经好了。测试方法很多,买个充电电流表测试,比较直观。

红米1S不充电维修 图6

  相关阅读:

  红米1S系列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6417-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内容很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
还是比较简单的,修个手机多少钱

网友:
还是相当的详细,就这排版而言,值得称赞!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是写得很详细,发帖不易,已经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
就编辑方式而言值得给个精华贴,手机不能加分赞一个

网友:
请问收费多少,这先加分

网友:
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还好,都是小问题

网友:
这排版  这小视频  真赞

网友:
图文并茂,好评,都是常见病

网友:
现在手机比电脑要好赚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在捡钱啊

网友:
很详细,楼主很认真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7-02-03):
都是一些一些简单的维修案例,但是维修的方法值得去学习,写帖子写的也比较详细

网友(2017-04-01):
都是些维修最基本的东西,清理主板 换个排插什么的 我都和少遇到这些死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