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SERIES2.3掉电求指点

楼主(2016-12-16):
七彩虹CF-G6-MX  SERIES2.3掉电 这主板是我反修  第一次是换内存插槽换了过后就换了 一个月后就反会来了
一插上电就秒掉  然后多触发几次码跑00 然后就滴的一声就掉电了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强制上电测各大供电有无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上电测各大供电有无异常。

测了供电正常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掉电应该不关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噢,以为是不开机呢,那应该是有漏电

网友:
6系列的掉电和BIOS有莫大的关系,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