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楼主(2016-12-16):
联想B470E集成求助啊!
  机器原来是不开机,铁壳子烧了,CPu也坏了,换了之后OK,可是一装机就无显示,电流0.2-0.3直接徘徊,拆机随便动主板那个地方就会亮机,装起来又不行,本人还把3个铁壳子换了一遍,还是一样!!

网友:
哪里装短路了吧

网友:
相同问题求解决

网友:
0.20.3 不亮机此时的CPU供电应该不正常 所以继续查下CPU供电相关

网友:
修好了。是8脚的芯片没焊接好,重新加焊OK!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哪张贴纸没上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把CPU 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说了是铁壳子的8脚供电芯片没焊接好,就是点太不好焊 了

网友:
铁壳子就是太不好焊,像这种情况我都改8脚的

网友:
焊不好还会烧CPU

网友:
C壳下面的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