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土豪金 那种小主板的机器不接电池能不能开机

楼主(2016-12-16):
A1534 土豪金 那种小主板的机器不接电池能不能开机 谁手上有此机器的帮忙测试下 谢谢了

网友:
不接电池应该不开机的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好东西,先顶了呀!!

骑龙虾去潇洒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苹果要接电池

网友:
我正好也有一台A1534 的机器 要修 ,现在不开机,明天打开看下。

网友:
用电池供电

网友:
要接电池才能机的

网友A:
有没有谁自己试过?a1534 这种机器 不接电池能不能开机?   我手里有台这机器   电池 一点电压都没有  拆下来单板接电源  SMC_ONOFF_L 信号 都无电压          想确定这种机器  不接电池是否可以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谁自己试过?a1534 这种机器 不接电池能不能开机?   我手里有台这机器   电池 一点电压都没有  拆下 ...

我买了个电池测试了   不接电池无法开机的  我这电池无电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电池测试了   不接电池无法开机的  我这电池无电坏掉了

我也定了片电池   我直接在电池接口接个7.5v 可以开机

网友(2017-01-29):
不接电池当然可以开机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把BATLOW#招高就行了

网友:
苹果只有早起的机器不接电池不开机,后来新的比较薄的都不用接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接电池是不开机的

网友:
有没有这机器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