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完LED后亮度0有时会闪几下

楼主(2016-12-16):
有没有老司机碰到过这样的,,,改完LED后亮度太亮了,所以我就一直调的0用的,但是时不时的就会忽明忽暗闪几下,已经换了片恒流板了,还是这样。。。。

补充内容 (2016-12-18 17:57):
我测了下,输入电压14V,灯条负极对地电压5.6V,,,,串了3个二极管之后,输入电压降到了11.9V,,负极对地电压3.6V,。。。

补充内容 (2016-12-19 19:11):

降低电压后用了一天了,,,没出现0亮度闪几下的问题了,,,谢谢各位,,点个赞。

补充内容 (2017-1-17 18:01):
降压后用了几天就又不能用了,而且更严重了,直接指示灯亮,背光不亮了,量了下输入电压降到10V甚至更低,这是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问题都是输入电压不稳定引起的,,直接换了块电源板,输入电压16V,用起来稳稳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  期待高手

网友:
通用的LED吧,质量也就这样吧

网友A:
买的套件亮度调节不好,新出的色彩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套件亮度调节不好,新出的色彩还好。

  在迅维深圳店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迅维深圳店买的。。。

买那个三星灯珠的,我用的就是。

网友C:
降低供电电压行不?电路中串联几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那个三星灯珠的,我用的就是。

我显示器19寸的,,,,那三星的只有17寸跟22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降低供电电压行不?电路中串联几个二极管

输入电压14V  输出电压也是1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14V  输出电压也是14V。。。。

我是说在LED的供电电路中串联二极管,降低LED的供电电压,亮度就会降低了吧。到时可以调节亮度了。

网友D:
在高压板电压输入加个负载电阻就可以解决。

网友:
通用套件质量当然不能与原装的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在LED的供电电路中串联二极管,降低LED的供电电压,亮度就会降低了吧。到时可以调节亮度了。

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高压板电压输入加个负载电阻就可以解决。

负载电阻是直接在正负极之间加个电阻么?。

网友:
调亮度时,测亮度控制有没电压变化。

网友E:
我改通用LED板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的板的问题,还是两根控制线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改通用LED板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的板的问题,还是两根控制线接错。

我现在开关,,调亮度都可以的,,接错了也可以控制的么,,我现在显示器上的亮度显示100的时候灯条亮度最低,越往低调亮度越高。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开关,,调亮度都可以的,,接错了也可以控制的么,,我现在显示器上的亮度显示100的时候灯条亮度 ...

我改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也是调到一百就最暗,有哪位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改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也是调到一百就最暗,有哪位解决没有。

反相了吧,你量一下调高亮度时电压是不是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阻是直接在正负极之间加个电阻么?。

应该是串到正极里面,起到降压的作用。

网友(2017-01-17):
我喜欢12V和EN 全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