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 VER1.4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2-16):
最近修主板比较多,前几天接修了一台台式机,主板是V星的.
主板板号:MS-7519 VER1.4

故障为:不跑码,有复位.
维修过程:测量主板上的内存 cpu 桥等供电均正常,复位3.3v正常,小电池也有3.3v,考虑到有可能是bios问题论坛上下载了2个bios都试了一下还是不跑码.
会不会是南桥虚汗引起的呢,干脆拆下来桥重新植球吧,植球完成后测试机器正常亮机.

         bga桥焊盘图片

       桥正面

            植好球后的南桥

            亮机

网友:
为什么不先加热呢

网友:
楼主可以先加焊试试,不行再做桥啊,真是眼里容不下沙子,66666

网友:
有BGA焊机真好!!没有机器,焊接麻烦!

网友:
我都是 先加焊,然后然后在植球

网友:
估计是和北桥之间通讯的DMI总线虚了,引起的无信号交流不跑码。

网友:
P43的南桥确认容易出问题,发热量大

网友:
这问题看着头疼!麻烦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太多了真不好说啊

网友:
这好像是G41的板子吧?NH82801GB容易出问题,,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新桥,,能多用很长时间!!

网友:
一言不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