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217v+怪问题

楼主(2016-12-16):
好几台AOC2217v+显示器 开机显示正常 就是屏有点闪 屏逻辑板上还有响声,各位大神赐教下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都还过了

网友A:
逻辑板上会有什么响呀,能响的就是电感了,,是不是屏内部有响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上会有什么响呀,能响的就是电感了,,是不是屏内部有响声呀,,

像有电流声一样 五六个都是这情况

网友C:
电感有问题 负载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有电流声一样 五六个都是这情况

这显示器应当是LCD背光,十有八九可能是灯管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有电流声一样 五六个都是这情况

换我自己的好灯管逻辑板还是有响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感有问题 负载过大

逻辑板上面的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上面的电感吗

检查逻辑板上的升压电路。排除电容短路。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也是这样的故障,用几分钟就闪屏。

网友:
那就要好好检查升压电路,

网友:
套件弄个点屏看看。

网友:
我弄过一台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打火哦,误以为是逻辑板

网友:
有可能是后极有轻微短路

网友:
供电查过没

网友:
逻辑板有声音只有电感啦

网友:
2217 不都是灯管问题么!是灯管发出的吱吱声吧

网友:
换了灯管,和板子,还是响,应该是屏上面的升压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