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大短路

楼主(2016-12-16):
来的时候插电5A,于是拆机,一看保护隔离第二个管子通了,换后发烫 求助大家
求助
联想

网友:
换了以后不要着急通电 要检查后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公共点阻值是否正常 一般都是公共点异常才烧的保护隔离的管子

网友:
后级电路可能有问题,打公共点对地值,各大电感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是否2个MOS管是否坏了,拆下来也测量下PCB板上面时候后面还有短路!

网友:
管子都坏了 后级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过流,短路,继续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