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AF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12-16):
这玩意我查不到资料,各位师傅帮我看看图片中这是什么芯片?是不是场管,能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
没有电路图吗?看起来不像是mos

网友:
你怎么判断它坏了?场管不太像

网友:
决对不是场管

网友:
你看看这是什么板子,看能不能找到电路图

网友:
这种型状像USB的供电,也像温控,还有就是门芯片。最好找下图纸,板子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起来是笔记本板子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吧,不行就拿给专业人士看下。。

网友:
笔记本板子上有主板号

网友:
只能看下图纸 长这样子的芯片多的是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的,,,,看着像一些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