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触发掉电 简单维修

楼主(2016-12-16):
同行送来一片华硕h61,说客户等着要,很急
故障是触发2-3s掉电

拿到手简单打值正常
接着上电
果然掉电
量触发条件,全部正常,接着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
为了求快,直接去掉电容换掉排阻

故障依旧,还是故障依旧
强制上电,量各电压全都有
测了下开关针发现只有0.6v,待机时还是3.4v,触发后一直保持0.6v
找到问题所在,换io
修复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是我写的太烂了吗

网友A:
我觉得,通俗易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通俗易懂啊

因为我也是小白呀

网友:
IO拉低开机排阵了

网友:
IO的问题,换个就好,算得上是秒杀

网友:
真的很快,一看就是老油条,点赞

网友:
学习一下。值得关注

网友:
眼明手快,给楼主赞!

网友B:
华硕这个IO貌似爱坏,,我好多这种板子因为没有IO,没有修好!!

网友C:
io还没有还过,用什么工具换的,这么大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还没有还过,用什么工具换的,这么大的芯片

风枪吹下来,然后烙铁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这个IO貌似爱坏,,我好多这种板子因为没有IO,没有修好!!

是啊,买芯片换的话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下来,然后烙铁焊上去

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