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H61M-S1 REV2.2 图纸

楼主(2016-12-16):
求助GA-H61M-S1 REV2.2 图纸 有的朋友请贡献出来哦 谢谢!

网友:
这图纸有,但2.2版本的没有

网友A:
2.1版本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版本的也差不多吧

不同修到一个324芯片的电阻腐蚀了没图纸

网友:
应该和2.1的差不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