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位的PCB,维修的注意看看

楼主(2016-12-16):
今天拿了几条寨条练手,没注意颗粒,下完原颗粒就往上贴大片好的颗粒,结果不亮,仔细看颗粒是4位的,MD
那么底板也是4位的咯,给大家看看,不要上了8位颗粒不亮,白费功夫

网友:
这个怎么看呀

H55

网友:
这个怎么看呀?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怎么看.几位

网友:
应该从颗粒的印字上看吧!

网友:
这也能修? 高手

网友A:
修内存的高手,这个怎么看PCB基板是4位还是8位?我只知道4位颗粒的条子,大部分都是寨厂手工作坊做出来给AMD平台上用。

H55
H55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没干过内存,一脸蒙蔽啊,哈哈

网友B:
请问一下,下颗粒,上颗粒是不是用BGA台,自动还是手动的!!!

H55

网友:
地址线路 和数据线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内存的高手,这个怎么看PCB基板是4位还是8位?我只知道4位颗粒的条子,大部分都是寨厂手工作坊做出来给AM ...

4位的 只有 AMD 的 CPU 内存控制器支持,才是你说的所谓AMD 内存! INLTEL 的 不支持 4位的颗粒!

内存条 有  4位颗粒,8位颗粒 ,16位颗粒 ,32位颗粒。  还有4位 颗粒 一般都是 拆 服务器上面的报废颗粒生产的。。 以前我在 深圳工厂就专门生产这种内存条。。 打磨返修。。供不应求 。 利润比 8位颗粒 高几倍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内存的高手,这个怎么看PCB基板是4位还是8位?我只知道4位颗粒的条子,大部分都是寨厂手工作坊做出来给AM ...

4位和8位PCB 看 PCB 过孔有没有,, 地址线和数据线 和反面的 那颗粒是否联通。很简单的。。。还有8位颗粒如果坏1-2位了, 可以阉割成4位的生产成便宜的AMD专用垃圾货内存。。。 颗粒 的构成是只要记住指标  容量+位宽。   指标一样或者高于原坏件 就可以代换,还有 SPD 4位和8位程序也不一样。。

网友:
内存条 图纸。。。。。。。。。。。。。

网友:
谢谢,H55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位的 只有 AMD 的 CPU 内存控制器支持,才是你说的所谓AMD 内存! INLTEL 的 不支持 4位的颗粒!

内 ...

请问,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有提过Intel?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位和8位PCB 看 PCB 过孔有没有,, 地址线和数据线 和反面的 那颗粒是否联通。很简单的。。。还有8位颗 ...

SPD方面,4位程序是8位程序不一样我听说过,但具体什么地方不一样,我并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下颗粒,上颗粒是不是用BGA台,自动还是手动的!!!

850风枪就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