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4.1内外不显

楼主(2016-12-16):
看电流已经可以亮机,大写切换灯也能正常亮,
EDID读取也正常,换过PCH,CPU,刷过BIOS,PCH的LVDS模块正常,断开独显也一样,
之前一直修内屏电路,没注意外接,后来发现RGB对地短路,摘掉D4702后,RGB对地值正常了,内屏也有显示了。
修到这个机子的注意下,RGB短路也会导致内屏不显示

网友:
RGB短路引起内接不显的真没遇见过啊 。。

网友:
RGB短路引起内接不显的真没遇见过啊

网友:
加分了    RGB对地值影响LVDS

网友:
没有遇到过!也做为条件候机时查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