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 板号DABY3 花屏换显卡无果,改集显过系统LOGO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6-12-16):
东芝L800 板号DABY3 最开始是进系统看一会电影有点花屏,
加焊,换显卡无果,显存也全部重植也一样
本想换显存,显存8颗,加上已换的显卡成本太高,就想着改集显,

结果改完集显进系统装完显卡驱动重起之后就进不了桌面,过了WIN7LOGO之后屏灰白无反应,风扇狂转,桥有点发汤
不装集显驱动就没事
以为桥有问题,刚好手上有一个桥就换了,换完结果也一样
CPU在别的机无问题
不知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会员0元2022-9-29 02:27

网友:
是不是BIOS有关系?要不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能分享一下改核显的方法吗?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呢      回复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呢      回复下 谢谢

没有.给回客户了.不装显卡驱动.看电影没事

网友:
是不是有集显和独显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给回客户了.不装显卡驱动.看电影没事

- - 我的也是 不能装集显驱动   一装驱动就进不了系统。    看样子 这机器改集显改不了 要不就是还有其他地方没改   我还专门到淘宝买了集显BIOS 刷上去 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