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16):
今天接了台机器不开机 后来发现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可以开机了 后来上点1a 掉电 。。。。。。。。。。。。。。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碰到BIOS不良这种故障的

网友:
同求1安不亮机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南桥。南桥坏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问题,会导致不跑码,你试试做显卡

网友:
南桥BIOS都有可能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很多啊

网友:
你把晶振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先查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问题遇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