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键盘完全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6-12-16):
修到一台联想S400触摸屏的机器。进水不开机,经过清理、检测发现南桥1.05V供电上管击穿,更换就亮机了。但测试发现键盘完全不能用,进BIOS也不行。换新键盘,换新IO。都解决不了。实测键盘接口阻值都正常,5V供电也正常送达。南桥也已经更换。请问造成键盘完全不能用的原因还有那些呢?

网友:
BIOS也有关系

网友:
一般这种估计还是哪里有断线

网友:
已经刷过 解决不了

网友A:
无线键盘能不能用?

网友:
断开触摸屏试一下

网友B:
键盘供电呢,从最基本的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键盘能不能用?

外接USB可以

网友:
好像没法单独断开,只有一个屏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供电呢,从最基本的查起。

都查了 正常

网友:
已经代换过新的 也是不行 没修好 让客户外接了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EC到键盘还是有断线吧

网友:
哎短路的也不知道 烧那边去了  蛋疼

网友:
KB9012是带程序的吧,这个程序你刷了吗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