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一体机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6-12-16):
弄到一个联想一体机的电源,12v16a,一开始短接绿黑线无输出,查到是2个主开关mos管击穿,型号为7N52DK3,525v,6a,用2个8n60的替换之后依然无输出,但是电源有电流声,后查到下图中红圈内的贴片二极管异常,初步换衣是这个二极管异常导致电源有电流声,但是没有型号标识,谁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A:
直接找个长得差不多的,PN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B:
采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的是什么芯片?

好像是cw8296

网友C:
电源上常用的二极管一般有快恢复二极管,如fr104,还有就是4148,可以先焊上一个试试。

网友C:
那个24脚的芯片还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个长得差不多的,PN一样的就可以

这个 估计还得看这个二极管 在线路中的连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的是什么芯片?

这好像是主动PFC 的电源

网友:
主动式PFC 芯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上常用的二极管一般有快恢复二极管,如fr104,还有就是4148,可以先焊上一个试试。

这个不好说啊 好像得知道 二极管 起什么作用的 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24脚的芯片还真没见过

不是说 一般是CM6800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说啊 好像得知道 二极管 起什么作用的 才行

那个二极管是次级小板上用的,应该是个隔离信号用的,像4148这种的比较多,但贴片4148好像长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 一般是CM6800 吗

cm6800应该是个pfc芯片吧,应该出现在初级才对,并且好像是个16脚芯片。

网友C:
这个芯片是在次级呢,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二极管是次级小板上用的,应该是个隔离信号用的,像4148这种的比较多,但贴片4148好像长得不是这个样 ...

估计贴片 二极管 也是好多种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6800应该是个pfc芯片吧,应该出现在初级才对,并且好像是个16脚芯片。

拿楼主这个电源的 芯片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6800应该是个pfc芯片吧,应该出现在初级才对,并且好像是个16脚芯片。

哦 是这样 没见过这样的 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是在次级呢,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看初级 好像也有呢

网友E:
你看二极管左面三极管,再左面那个电阻是不是坏了呢?字看不清,可能是烧了吧?
还有二极管和电阻并联,现在不知道,要是以前的老电视,就有可能是个稳压管。仅供参考
你觉得它有问题,测量阻值了吗?在路量过电压没有?

网友:
还是参照常见的ATX电源图纸的分析下吧,贴片元件没有丝印可不好说,

没把握别乱换,万一出问题就彻底废了

网友:
又细看了一遍,你认为坏了的那个二极管应该是和左边的那个贴片二极管是一样的(第1张图),

2个MOS管那里的电路是对称结构,那么那一小部分的元件其型号应该是一样的,想办法确定左边那个没烧坏的管子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看二极管左面三极管,再左面那个电阻是不是坏了呢?字看不清,可能是烧了吧?
还有二极管和电阻并联,现 ...

厉害,刚测了下上面的几个电阻,只要是字看不清的都测不到阻值了,维修难度很大,全部是贴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二极管左面三极管,再左面那个电阻是不是坏了呢?字看不清,可能是烧了吧?
还有二极管和电阻并联,现 ...

还有刚测了,那个小三极管也坏了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厉害,刚测了下上面的几个电阻,只要是字看不清的都测不到阻值了,维修难度很大,全部是贴装。

没错。没有资料,零件不好找,修这个纯属浪费时间。不过要是想学习,那也就是个这了。我觉得这些零件都是起稳压反馈作用的,我眼神不好,不过好象看到那两个小三极管都是通到光耦上了吧?和上面那位师傅说的一样,右面这些元件和左面的估计差不多,可以参照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没有资料,零件不好找,修这个纯属浪费时间。不过要是想学习,那也就是个这了。我觉得这些零件都是 ...

同意,除非找到一模一样的有个比对,要不然很难修复

网友:
你这电源,要把MOS管周围的二级管更换,阻值比较大的电阻要仔细测量,小电阻一般是开路的多,需要断开回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