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一份ipad mini2的硬盘阻值图

楼主(2016-12-16):
高手们  有ipad    mini2的阻值图    给我一份谢谢     万分感谢

网友A:
ipad   mini2   硬盘  阻值图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去看看有没有

网友:
可以参考手机的5S硬盘阻值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   mini2   硬盘  阻值图    谢谢   在线等

参考下5S的吧

网友:
不用等,论坛大把,硬盘图随便找个64位硬盘的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