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 DX58SO(X58)主板点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16):
一同行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这张板,成色不是很好,但他是专门卖X58 X79这样主板的二手商。所以特别钟情于这样的坏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也就接下这单子。

板子放手术台,习惯性的打了ATX排插上面3V/5V/12V的对地阻值,发现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因此上CPU,上24PIN和小4PIN,点开机排针,顺利触发上电,诊断卡不跑码。

量取主板上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8V,正常
南桥供电:1.52V,正常
南桥DMI总线供电:1.12V,正常
北桥核心供电:1.18V,正常
北桥/CPU的QPI总线供电:1.22V,正常
CPU核心预设供电:0.9V,正常
北桥/CPU锁相环供电:0V,不正常

问题明朗:给CPU和北桥内部PLL锁相环模块的1.8V供电丢失,造成这主板无法正常工作。

这个1.8V的供电,是324运放+MOS管转换,把3.3V的供电转换成1.8V。跑线发现,LM324的1脚输出控制MOS管的G极,2脚反向,3脚基准正向。因为这个LM324还控制着别的MOS管转换成南桥供电,而南桥供电是正常的,因此我不去怀疑这个LM324损坏。实际情况也是如此,3脚基准正常输入是0V。正向输入都没有,怎么可能出电压呢?
先试着拆了旁边基准电压信号的对地滤波电容,情况毫无变化,而此时,边上的小6脚芝麻芯片,引起我的注意,仔细测量了一番,感觉像是和V星主板上的复合双三极管类似。而且其中的6脚是和LM324的3脚,也就是基准供电相连。因此更能确定,这肯定是个EN开启,控制基准电压开启关闭,进而使得1.8V的供电是否有输出。原理类似于这样:

我想,拆掉这个东西,使得基准强制出现,不去管前级是否正常,先看看情况。

结果嘛,板子就这么正常跑码工作。如果前级不正常,板子也不会正常使用。因此更有可能就是,这个小6脚自身损坏,不管了,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这么给他用吧。

其实发这个贴,并不是想说这个问题有多难多深,这不很简单嘛。但是有些时候,当这张主板送到一些师傅手里,有人就不敢动,为什么?怕没图纸,怕没经验,不知道怎么搞。其实啊,任何主板,基本的上电时序是一致,只要了解了,顺藤摸瓜的往下走,就能很快找到故障点,进而想办法去排除。别还没修呢,就在心理上打败了自己,那才是大忌。
谢谢大家!

 会员4506642元2022-12-6 00:57
 会员4506642元2022-12-6 00:56
 会员10327002元2022-11-19 17:54

网友A:
楼主研究好深啊,这么多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好深啊,这么多电压。。。。

一点都不深,仅仅是X58需要的这么多供电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深,仅仅是X58需要的这么多供电罢了。

我都是哪里少电压开图纸找问题,还真没研究过到底是什么电路。。。像你CPU和北桥锁环。。一脸蒙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哪里少电压开图纸找问题,还真没研究过到底是什么电路。。。像你CPU和北桥锁环。。一脸蒙蔽

多系统学习下就知道了,没什么太难的东西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深,仅仅是X58需要的这么多供电罢了。

哈哈,虽然我不深,但是这些问题还是没问题,没图纸用表能测,就是麻烦点,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虽然我不深,但是这些问题还是没问题,没图纸用表能测,就是麻烦点,哈哈

多修修多跑跑多测测,再难的板子也能化繁为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系统学习下就知道了,没什么太难的东西在里面。

我是浪人,野生的小白,哈哈,真正开始维修也就2个月,以前看看视频看图纸。看看饼哥的视频。看了2期一般图纸会看了,哈哈,基础确实不行,以后继续看看视频吧,我这偏远,没什么机会去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修修多跑跑多测测,再难的板子也能化繁为简

哈哈,老师也是慢慢摸索的,我为何不行,修多了一样搞起。我现在也就桥坏和BIOS坏搞不定,以后多修修吧,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浪人,野生的小白,哈哈,真正开始维修也就2个月,以前看看视频看图纸。看看饼哥的视频。看了2期一般 ...

慢慢来,自学也是个好办法,可以考虑报个远程,有些时候,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可能老师一讲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来,自学也是个好办法,可以考虑报个远程,有些时候,自己想不通的事情,可能老师一讲就明白了。

我座位旁边就是师傅,不懂就丢给他,他修我看,哈哈

网友C:
很好,很精彩,获益良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很精彩,获益良多。谢谢!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不错哦,,,这个6角芯片好像很容易,,在V星上!!

网友D:
这个管子的控制的流程不懂啊,楼主能否解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的控制的流程不懂啊,楼主能否解释下

哪个管子的控制流程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个管子的控制流程不明白?

运放和复合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运放和复合三极管

复合三极管就是把2个三级管开关电路整合到一起,高电平控制内部A管,A管导通,同时A管的C级和B管的B级链接,B管被截至,进而B管的C极恢复高电平EN信号。A管和B管的E级都是接地。
运放这里,复合三极管的B管的C极截至恢复高电平之后,因为和基准比对电压的分压电阻相连,因此基准电压出现,输出到运放的3脚正向输入端,然后1脚输出控制极电压到MOS管的G极,从而把MOS管的D级3.3V转换成1.8V的PLL锁相环电压,从S极输出。
如果不懂,可以百度了解下三极管特性及开关电路和LM324/LM358这样的运放工作原理,弄懂原理后,理解起来就快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合三极管就是把2个三级管开关电路整合到一起,高电平控制内部A管,A管导通,同时A管的C级和B管的B级链 ...

恩这样看起来来明白多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思天大哥。。,你的贴每次都重复看,每次都有收获。。

客气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版主技术好,人又谦虚,而且都能细致耐心的回答小小白的问题,分享个人学习方法与经验,最重要的是提到了“”维修大忌“”来鼓励我们同行,版主着实令人佩服,谢谢版主树立的形象。每次看你帖子都能学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技术好,人又谦虚,而且都能细致耐心的回答小小白的问题,分享个人学习方法与经验,最重要的是提到了“ ...

多谢层主的夸奖,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
学习了,楼主说的好多电压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楼主说的好多电压我都不知道。

客气,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2017-02-07):
大神修板就是厉害,思路明确啊

网友H:
板主服务器板都 能理啊,太力害了

网友H:
这个图纸论坛有下吧,先去研究一下

网友I:
强制把EN 抬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主服务器板都 能理啊,太力害了

不如大神你的资料多,专修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纸论坛有下吧,先去研究一下

貌似没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强制把EN 抬高了

是的,强制把PLL1P8供电的基准输入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强制把EN 抬高了

是的,强制把PLL_1P8的基准电压弄出现

网友J:
传说中的X58神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传说中的X58神板。

还行吧,这X58是可以UEFI引导WIN8快速开机的。

网友K(2017-06-03):
很多时候主板设计时要遵从一些规范,但这些规范实际上也提高了故障率。有些设计真的可以简化或干脆丢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多时候主板设计时要遵从一些规范,但这些规范实际上也提高了故障率。有些设计真的可以简化或干脆丢弃的。

是的,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基准开启。它是严格按照了Intel规定的上电时序来设计。毕竟Intel自己的板子。肯定得按照他的要求。华硕玩家国度X58在这个电路上都没这样的设计。

网友L:
大师级别修板就是没压力啊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师级别修板就是没压力啊厉害学习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