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RST#没有求助!!!!!!

楼主(2016-12-16):
  版号:DAY11AMB6E0

    这个机器是单U的,
            故障就是不跑马,刷过BIOS,还是不行,测量没有PLTRST#,用示波器测量瞬间有跳变,
    是不是就能说明桥的工作正常的,而是后级拉低?
            把PLTRST#去过的芯片取了还是不行(除了EC,EC没有代换),
   发货等EC到了装上去PLTRST#正常了,还是不跑马,SMBUS没有波形,
        正想看看有没有CPU复位,PLTRST#突然又恢复到原样了,无语。。。。。有没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二啊,无奈啊。。。。。。

网友A:
根据图纸上的时序图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上的时序图维修

图纸上没有时序,我是去看的inter单U的时序修的,其他条件基本都好了,就是PLTRST#不行。。。

网友:
不要沉了啊。。。我哭!

网友:
看下ec发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4-08-03):
时好时坏板层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