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乐趣Q7-B202开机掉电不显

楼主(2016-12-16):
  时间:2016年12月16日 晴天
  地点:北京,预报今天有重度霾,这会的天气很好,心情也很美丽
  机器:海尔 乐趣Q7-B202一体机
  板号:MS-AC791  VER:1.0
  CPU:  G1620
  显卡:独立 N13M-GV-AIO-S-A1 四显存
  故障:开机不显掉电

  这个一体机是同行拿来的,来时说是不过内存,首先我通电看下电流电流到1.3几,没什么跳变,不插内存电流也一样,内存真没工作,我又换了一条内存现象也一样,把内存换了个插槽,发现电流1.3几 1.4几跳变了两下就掉电了,然后反复从起。

  仔细看了下主板显卡,BIOS,还有几个供电芯片都被焊过,桥片确没动过

  于是我没有管内存的问题,像这种现象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都是BIOS问题.

找了个BIOS 刷上开机电流跳变了三四次,也不掉电了,接上屏海尔的LOGO 出来了,没接硬盘直接进入BIOS.

我把内存插到下面的插槽上电流还是停留到1.3几没跳变,这个板子来时就一条内存条,于是我也没修这个内存槽不工作的为题,就这样给客户了。
最后BIOS献上

Q7-B202 MS-AC791 VER 1.0 U13 独显.zip

Q7-B202 BIOS

网友A:
上家不是刷了BIOS吗

网友B:
通病,BIOS也修过几台了,还种海尔一体机的屏线好容易花屏的,换一条液晶的哪种打胶再不会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不是刷了BIOS吗

BIOS焊过,但不到是不是上一家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BIOS也修过几台了,还种海尔一体机的屏线好容易花屏的,换一条液晶的哪种打胶再不会回来

不过我这台还好屏线没坏。

网友:
确实  今天修了个XPS掉电  原来是内存坏了一个

网友:
好习惯  修机器备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