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触发掉电

楼主(2016-12-16):
联想y450 触发掉电初步判断小板问题  没有图纸

网友:
这机器南桥也爱坏

网友:
主板应该却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小板有图纸的 你搜索下

网友:
Y450图纸, 我也遇到一台掉电的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换小板的,几十块钱比较省事。。。怕不稳定!这个机器拆装一下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啊,论坛大把

网友:
直接换小板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没有修过

网友:
我也刚遇到一块正在修。

网友:
小板的PQ1和2个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y450 是显卡旁边的小板容易坏,换一个试试

网友:
怀疑有问题就换个试试

网友(2017-01-15):
我的加热小板能好,冷了就不行了

网友:
图纸论坛一搜一大把

网友:
小板上靠近显存位置的那个n管容易坏

网友:
擦,这个不是通病吗 ?还要个屁的图

网友:
直接发个小板子换了得了

网友:
买一个小板子 确定问题慢慢修

网友:
说了一大堆废话

网友:
一般换小本都能好

网友(2017-07-16):
这个是通病啊应该   你 多搜搜帖子    具体哪里忘记了  好几个地方容易有问题 小板